求指点9B96以太网问题!

楼主:
小弟用自己做的板子(主芯片是9L97的和9B96相似)从最基本的LWip调试以太网模块,我用论坛里academic的帖子里的第一个程序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963-1-2.html编译通过后下载到板子里,用交叉网线把开发板和PC相连,程序下载进去以后 PC机右下角网络连接的小红叉消失了,但是 我在PC上面ping 192.168.0.100 却ping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错误?急切盼望高手出现指点一二

下面附上我所用的程序: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nvic.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ethernet.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utils/lwiplib.h"

#define My_Mac_ID  {0X00,0x14,0x97,0x0F,0x1D,0xE3}  //存储以太网控制器的物理地址,即MAC地址

#define MY_IP_ID        {192,168,0,100}                   //以太网通信的IP地址
#define IP_MARK_ID    {255,255,255,0}             //255.255.255.0,子网掩码
#define MY_GATEWAY_ID   {192,168,0,1}                     //以太网通信的网关地址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ucMACAddress[]=My_Mac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IPAddress[] = MY_IP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NetMaskAddr[] = IP_MARK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GwWayAddr[] = MY_GATEWAY_ID;

const static unsigned char UDPData[]="LwIP UDP客户端在Luminary微控制器上的测试\r\n";

#define SYSTICKHZ                100
#define SYSTICKMS               (1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US               (1000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NS               (1000000000 / SYSTICKHZ)

void
SysTickIntHandler(void)
{

  lwIPTimer(SYSTICKMS);

}

int
main(void)
{

    struct ip_addr ulIPAddr,ulNetMask,ulGWAddr;
   struct udp_pcb *Pcb1;
   struct ip_addr ipaddr1;
   struct pbuf *p;

      if(REVISION_IS_A2)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Reset(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EthernetLE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SYSTICKHZ);
    SysTickEnable();
    SysTickIntEnable();

    IntMasterEnable();

        IP4_ADDR(&ulIPAddr,IPAddress[3],IPAddress[2],IPAddress[1],IPAddress[0]);
        IP4_ADDR(&ulNetMask,NetMaskAddr[3],NetMaskAddr[2],NetMaskAddr[1],NetMaskAddr[0]);
        IP4_ADDR(&ulGWAddr,GwWayAddr[3],GwWayAddr[2],GwWayAddr[1],GwWayAddr[0]);
        lwIPInit(pucMACAddress,ulIPAddr.addr, ulNetMask.addr, ulGWAddr.addr, IPADDR_USE_STATIC);

   p = pbuf_alloc(PBUF_RAW,sizeof(UDPData),PBUF_RAM);
   p->payload=(void *)UDPData;

  IP4_ADDR(&ipaddr1,192,168,0,127); //这里是PC机的IP地址。
  Pcb1 = udp_new();

  udp_bind(Pcb1,IP_ADDR_ANY,1025);   /* 绑定到本地IP地址,设端口为1025,客户端一般为偶数。*/

  udp_connect(Pcb1,&ipaddr1,1025);    /* 连接PC机上的1025号端口,其实服务器的端口一般为奇数。*/

    while(1)
  {
    udp_send(Pcb1,p);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
  }

}

网友:
我提一些浅见:

1、例程烧写,你的板子能否正常?如果也不能正常说明是硬件的问题。

2、至于软件上,我大致看了一下,你写的没有错。

3、我在我这里写了一段代码是能够成功发送的,你看一下:

 //UDP客户端
 void TEST_udp2_Init();
 char UDP_TestData[]={"UDP,Just for test!"};

main()

{....

 lwIPInit(pucMACArray, 0XC0A8007E, 0xFF000000, 0, IPADDR_USE_STATIC);//可以连上

....

 TEST_udp2_Init();//建立一个UDP客户端

....

}

void TEST_udp2_Init()
{   int i;
 void *pcb;
 struct pbuf *p;
 struct ip_addr ipaddr;
 unsigned char *pucData;
     IP4_ADDR(&ipaddr,192,168,0,127);                         //设定目标IP
    p = pbuf_alloc(PBUF_TRANSPORT, sizeof(UDP_TestData), PBUF_RAM);          //建立p
 pucData = p->payload;                                                    //指向p

 for(i=0;i<sizeof(UDP_TestData);i++)
 {
    pucData=UDP_TestData;
    }                                                   //设定要发送的数据

    pcb = udp_new();                                       // 建立一个PCB
    udp_recv(pcb, TEST_udp2_Receive, NULL);                 //接收到数据运行

    udp_bind(pcb, IP_ADDR_ANY, 200);                        //bind本地端口200
    udp_connect(pcb, &ipaddr, 1025);                     //目标端口1025

    udp_sendto(pcb, p, &ipaddr, 1025);                       //发送
    UARTprintf("UDP Transmit= %s \n",pucData);
    pbuf_free(p);
}

网友:
 ,忘了截图了,无图无真相。

网友:
回复 楼主:

academic 那个是基于6000 或 8000 系列的。
对于 9000 系列的,有一些变化。
由于 9000 系列在同一个 GPIO 上可能有多重外设功能可供复用。
因此必须要使用 GPIOPinConfigure() 函数来指定 GPIO 的具体是哪种复用功能。
例如对 Ethernet  的两个指示灯,
GPIOPinConfigure(GPIO_PF2_LED1);
GPIOPinConfigure(GPIO_PF3_LED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否说下正常情况时什么样子的吗?我的板子是自己做的 不知道正常情况是什么样子!网线连接上时板子和PC机网口的灯分别亮不亮?能否ping通?PC右下角的网络标号什么样子的?我附上我的网络部分的原理图 麻烦你看下有没有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说的  加上了小灯引脚配置的那两句话 小灯可以亮了  但是还是ping不通

网友:
楼主,很简单,你连接你的板子到电脑,用9B96例程包中的程序。如果能够和电脑连接(在IE浏览器中可以看到板子上的网页),那么说明你的板子硬件没有问题,下一步你只需要检查软件,如果不能说明你的板子硬件上有问题,那么先把硬件搞好再去搞软件。

灯亮不亮,网络标识信号,都没有上面这个例程能正常运行有说服力。

网友:
至于网络端口的原理图,附件中有DEMO班子的原理图,你可以比照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能用 9B96 例程最好。
但是 9B96 的例程有一些对 QVGA 屏的配置,如果不知道怎么改,直接下进去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下面这两个头文件找不到我把这两个头文件#include "driver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_8bit.h"
#include "drivers/set_pinout.h"相关的一些语句删掉后
像PinoutSet();
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Init();这一类的语句;
编译下载到板子后 访问192.168.1.101还是没反应
看来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下结论过早。
PinoutSet(); 是不能随便删除的,里边有对 GPIO 的初始化。

网友:
跟我做一遍

1、把附件中9B92的例程烧写进去。把电脑的IP地址设为169.254.254.12

2、用串口监视会有如下信息:

网友:
3、用TI的finder。exe可以看到IP地址(我用的是9B96,但是9B92的程序是可以在9B96上运行的)

4、在IE中输入IP地址,可以看到网页:

5、如果按照这些步骤操作,第四第三步不成功说明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keil 4+J-Link下载  不能好像不能用。bin文件  你能不能把Keil可以用的程序发下!

网友:
我发现我把我原来那个程序里面最后的while循环里面的两行注释掉以后 再编译下载 每次复位后都可以ping通一下 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明电路没问题啊!

网友:
这是ping通的指示信息
Reply from 192.168.0.100 bytes=32 time<1ms TTL=255

网友:
里面肯定有一个格式适合你。PING能够说明一些问题,192.168.0.100地址上的网口硬件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  你能否说下 以太网要想正常工作!板子上都必须哪些个模块! 比如 最小系统,以太网接口模块,25Mhz晶振 还需要什么?

网友:
建议楼主测试一下TI官网的S2E的程序,可以直接测试以太网部分是否正常工作,通过串口发数据,以太网部分接收。S2E就是实现一个串口到以太网的透传功能。这样把以太网的问题简化。如果软件不通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官方的S2E代码我下载了,在附件中,已经测试过可以直接用。

网友C(2012-03-13):
回复 网友A:
你好,想请教一下,关于9B96的板子里面网口的问题,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PING不能地址,想你给我一个关于网口的简单例程,想从简单开始学起,我用的例程同楼主的一样,我板子没问题,用的是HELLOM3那次做活动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