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众大虾一个问题

楼主:
用MSP430f149 和nrf24L01 配合实现无线传输 如何测无线实时传输速率? 本想用串口助手显示的收到字节数,但是事实证明,串口速率本身9600的波特率断了这种方法的可能性,有没有大虾指教一下?有没有软件?

网友:
你指的是空中传输数率吧??

网友:
你想测的是信道上的实时速率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斑竹

网友:
自己写一个读、写程序,记录每秒钟的数据接收量,再由串口打印出来

网友:
你设置芯片参数时就有传输速率这一项,
另外,如果你想距离传输得远的话,速率不能设置得太高。一般4800是个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