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数据接收 和51控制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
大家好!!好久没来论坛了,很想念大家,呵呵!

我的那个点歌系统,夭折了55555555实在是想不出来分时复用咋整啊。哎!

但是还是谢谢几位哥哥版主的照顾,让我进步好多!

进入正题:

问题是这样的,2个点同时发送gps数据,51同时接收,但是要不同时发送出去,都是用232串口,最后显示。。。。没有思路啊,对gps一点不懂,希望得点资料或者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不了解GPS,但是一个单片机不可能同时做一件事,当然如果GPS模块上有控制接收的控制信号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下,同时接收后分别把值度过来

网友:
谢谢斑竹,GPS传来的数据 是不是有很多/???

qiu求资料啊 55555

网友:
同时接收需要采用双串口的MCU,关于GPS的应用不难,去网上搜NMEA协议,同时仔细阅读你所采用的GPS接收模块的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 12c5a60s2  这个芯片是不是 2个串口??
是不是可以实现 一个串口接受 一个串口 发送??
能 给点 实例 看看吗

网友:
你说的是串口芯片,最好的选择是带双串口的MCU,现在已经很多了,51系中就有很多,在你熟悉的体系去选择吧。带有双串口的MCU其两个串口是可以独立工作的,当然可以处于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具体去看MCU的器件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下面这个比较类似:::$GPRMC,024813.640,A,3158.4608,N,11848.3737,E,10.05,324.27,150706,,,A*50
只是需要你自己解析了以后再提取,通过串口来读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样感谢 但是没懂.....我先自己看看吧

网友:
感谢,如果不操作模块,只接收数据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