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光纤模块构建以太网,官方参考电路板的PHY片子DP83848CVV可以接光纤模块吗?

楼主:
我用的方案是STM32F107+DP83848CVV+OCM2521DP83848是官方的电路图使用的PHY,但是官方的电路图接的是RJ45电口,我想用DP83848CVV接光纤模块,光纤模块用的是OCM2521多模光纤,但是现在一直无法连通,光纤链路的灯都不亮。

我阅读了DP83848CVV的数据手册,手册中并没有说明DP83848CVV是否支持外接光纤模块。但是我写信给国半的工程师(现在已经合并到德州仪器),他们说DP83848CVV也可以接光纤模块,我现在就很迷惑,不知是我选的PHY不对,还是电路图有问题?

   附上我的电路图,如若是我的电路图不对,还请告知,我用回环测试程序可以收发数据了(可以回环只是STM32 MAC层内部的回环和phy没什么关系),但是接到光纤交换机上就是不行,能告诉我该如何测试硬件吗?有哪些关键的测试点?

   如若是我选的PHY不对,那位能推荐一款能接光纤模块的PHY,当然最好和DP83848CVV引脚是兼容的,因为电路板已经制作出来了,只要简单替换最好,实在不行就重新选择别的器件制板了。

   我的QQ:1240109676 欢迎大家相互交流。

网友:
PHY芯片

我手头现在有个项目也正在用PHY芯片,我们用的是LXT971A,英特尔的,可以接光口也可以接电口,比较好用,但是它和DP83848CVV不是pin to pin的。
你的原理图看着是没错的,不知道PHY到网变的一段加那么多的电容电阻干什么用,尤其是CL1~CL4,datasheet中的建议电路吗?我没用过你们这款PHY芯片,所以我也不方便评论。
向您请教一下,PHY的回环模式,除了设置相应的寄存器还需要设置其他的不?我想测一下回环,可没弄成功。
我的邮箱:ming629374@126.com,欢迎指教。

网友:
我已经将我的回环测试程序发给到了你邮箱?我的arm是用stm32f107,你的也是吗?

网友:
其中CL1-CL4是官方给的参考电路图就有电容,其中电容的作用好像是隔直通交,但是RD+和RD-等出来的是交流信号吗,我不太明白。

网友:
向您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测试完成了吗,可以发一份给我吗,我最近在搞SFP网络,我的邮箱:454593224@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