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E无法从flash中配置数据的解决!

楼主: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以用JTAG下载到FPGA,下载到flash,但是不能上电后从flash中把配置数据导入FPGA。
我查了很久,发现是晶振没有起振!
   有可能会问,晶振没有起振怎么把数据下载到FPGA或者flash中?其实,用JTAG进行下载时有4根信号线:TMS、TDI、TDO、TCK。数据按照TCK给定的频率从TDI发个FPGA,这个TCK也是JTAG下载器提供的。所以,这里是不需要晶振的。
   当然,FPGA上电后没有成功从flash中导出配置数据还有可能是FPGA发给flash的读时钟没有成功到达flash芯片,这就要好好检查一下线路或者是FPGA/flash的焊接了。

网友:
我做的spartan3e的板子,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是可以从flash中配置成功的,但是有的时候则不行

因为偷懒,在做设计的时候,把辅助电源的2.5V给省去了,直接接到了3.3V

于是就遇到了这等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大侠 未用2.5V,依然能正常工作的呢???

网友:
肯定不行,必须要用2.5V。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