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安装完后无法进入CCS的环境

楼主:
问CCS安装完后CCS STUDIO无法进入其中,并且无显示,自动关闭?

网友:
用的是CCSV3.3吗?

CCSV3.3不支持WIN7,不支持64位机,如果你那里用的是WINXP碰到这种情况,那么重新到TI网上下载CCSV3.3,然后重装,还不行则是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
我是xp的,这个跟操作系统还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XP系统的,求具体方法

网友: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推理。

CCS装好后肯定可以正常运行,如果你那里不能正常,那么一定是CCS安装包或者操作系统,他们2者之一有问题。

那么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确认那个有问题,同样的安装包换台电脑CCS能够正常打开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的电脑安装好后能运行,那怎么办,电脑上有很多软件,不想换系统

网友:
这能有什么办法,只能重装系统。楼主有3个选择:

1、用vmware虚拟机,在        vmware中运行好用的XP,我试过可以的
2、找高手帮你调试XP,不过这种高手估计要到微软找,我本人在HP干过,相信我,这事可不好弄。
3、在XP中重装XP。等于是覆盖安装,能不能解决问题就看运气了。

网友:
可能性,不一定对,我只用过对msp430,对dsp还是要用3.3版?

1,最好安装在c:根目录
2,安装文件如果不是光盘,这放置安装文件的目录要用英文字母不能含有汉字等

网友:
你是CCS哪个版本啊?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麻烦楼主看到尽快和我联系下好吗,急。。。QQ:375814638

网友:
楼上,到这去下个最新版的CCS再试试吧。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 ... 5&page=1#pid1256988

网友:
我的下来个安装不了 安装到最后的时候就停了 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