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密码锁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 P3 //键盘输入端口
#define No_key 20 //无按键时的返回值
#define lcddata P2 //1602的数据输入端口
sbit lcden= P1^2;
sbit lcdrs= P1^0;
sbit lcdrw= P1^1;
sbit light= P1^3;
sbit light1= P1^4;
uchar j ; //用来统计输入 个数的全局变量
uchar aa; //用来在定时器中计数的 全局变量
uchar code table[]= "Hello!";
uchar code table1[]="OK!";
uchar code table2[]="Enter please:";
uchar code key_table[16] =
  {
  1,2,3,10,
  4,5,6,11,
  7,8,9,12,
  0,13,14,15
  };
uchar password[]={2,0,1,0,9,3} ; //设定初始密码
uchar save[6]; //保存输入的数据
uchar conflag ; //确认标志
uchar lockflag; //锁键盘标志
uchar startflag; //开始标志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void wright_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ght_data(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void init(); //初始化
void display_OK(); // 显示OK
void delete(); //删除输入的最后一个数
uchar keyscan() ; //带返回值的键盘扫描程序
void enter_code(uchar t); //输入密码函数,把输入的数据存入数组中并在屏幕上显示相应的东西,
void confirm(); //确认密码对不对,把输入的数据与密码逐一对比,完全一样刚正确,
void succeed_an(); //输入密码成功时的 响应,
void fail_an(); //输入密码 失败时 响应
void lockkey(); //锁键盘三秒
void alarm(); //发出警报声
void reset(); //复位函数
void display_enter(); //显示输入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init();
while(1)
  {
  if(lockflag)
  {
  temp=keyscan(); // 锁键期间也要进行键盘扫描
  if(temp!=No_key) //重新记时三秒
  {
  aa=0; //重新在定时器中计数
  }

  }
  else
  {
  temp=keyscan(); //反复扫描输入,等待随时输入

  if(temp!=No_key) //有按键按下才进行下面的操作
  {
  if(temp==10)
  {
  reset();
  startflag=1; //开始标志置位
  }
  if(startflag)
  {
  enter_code(temp); //每扫描一次键盘就要进行一次处理,保存输入的数值

  if(temp==13) //按下确认键盘就要进行密码确认
  {
  confirm(); //进行确认判断
  if(conflag) //密码确认为正确
  {
  succeed_an(); //密码正确,作出相应的反应
  }
  else
  {
  fail_an(); //密码错误,作相应反应
  }
  }

  if(temp==14)
  {
  delete(); //作删除操作
  }
  }
  }
  }

}
}

/****** 显示enter********/
void display_enter()
{
  uchar num;
  wright_com(0x80);
for(num=0;num<13;num++)
  {
  wright_data(table2[num]);
  }
}
/****** 显示OK********/
void display_OK()
{
  uchar num;
wright_com(0x80);
for(num=0;num<13;num++)
  {

  wright_data(table1[num]);
  }
}
/****** 删除最后一个********/
void delete()
{
wright_com(0x80+0x40+j); //确定删除对象
wright_data(' '); //显示空格即为删除
save[--j]=0; //删除后数据清零
wright_com(0x80+0x40+j); //为下次输入数据时写好位置,必须是在最后一个后面
}

/****** 对各种变量进行复位********/
void reset()
{
uchar num;
display_enter();
wright_com(0x80+0x40); //擦除屏幕上的显示
for(num=0;num<6;num++)
  {
  save[num]=0; //对输入的数值进行清零
  wright_data(' '); //显示的是空格
  }
wright_com(0x80+0x40); //下次再输入时可以又从起始位置输入
lockflag=0; //各种变量要清零回起始状态
conflag=0;
j=0;
}

/****** 输入密码正确进行响应********/
void succeed_an()
{

light=0; //灯亮
display_OK(); //显示成功
delay(1000);
light=1; //灯灭

}
/****** 输入密码错误进行响应********/
void fail_an()
{
  alarm();
  lockkey();

}

/****** 发出警报声**********/
void alarm()
{

}

/******锁键盘三秒************/
void lockkey()
{
lockflag=1;
}

/******输入密码并在屏幕上显示星号******/
void enter_code(uchar t)
{

if(t>=0&&t<10)
  {

  if(j==0)
  {
  wright_com(0x80+0x40) ; //第一输入时要先写入地址指令,否则无法显示
  wright_data('*') ;
  }
  else
  {
  wright_data('*') ;//不是第一个输入则不用再写地址
  }
  save[j++]=t; //保存输入的数据
  }
}

/******校对密码以确定是不是正确的**********/
void confirm()
{
uchar k;
for(k=0;k<6;k++)
  {
  if(password[k]!=save[k]) //对数组中的内容进行逐一比较,一旦有数据不对马上退出循环
  {
  break;
  }
  }
if(k==6) //要是条件退出的话说明六个数全对密码
  {
  conflag=1; // 进行标志密码正确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if(lockflag)
  {
  aa++;
  light1=0;
  if(aa>=60) //三秒到了
  {
  aa=0; //清零可以方便下次再使用
  light1=1; //关闭警报
  lockflag=0; //标志清零解除键锁,方便下次使用

  }
  }

}

/******初始化***********/
void init()
{
  uchar num;
  /*****定时器初始化****/
  TMOD=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开启总中断
TR0=1;//把定时器关闭

/****1602初始化******/
lcdrw=0; //这个必须要置 零,否则无法正常显示
  lcden=0;
wright_com(0x38) ; //初始化
wright_com(0x0c) ; //打开光标 0x0c不显示光标 0x0e光标不闪,0x0f光标闪

wright_com(0x01) ; //清显示
wright_com(0x80) ;
for(num=0;num<9;num++)
  {
  wright_data(table[num]);
  delay(1);

  }

}

/******1602写入指令************/
void wright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data=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1602写入数据***********/
void wright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data=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4x4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keyscan()
{
  uchar temp,num=No_key; //num的初值要为无键盘按下时的返回值
/*********扫描第一行****************/
  KEY=0xfe;
  temp=KEY;
  temp=temp&0xf0; //读出高四位
  while(temp!=0xf0)
  {

  delay(5); //延时消抖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确认确实有按键按下
  {

  temp=KEY;
  switch(temp) //根据这八个电平可以确定是哪个按键按下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10;
  break;
  }
  while(temp!=0xf0) //等待松手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二行***************/
  KEY=0xfd;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三行****************/
  KEY=0xfb;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7;
  break;
  case 0xdb:num=8 ;
  break;
  case 0xbb:num=9;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四行****************/
  KEY=0xf7;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0;
  break;
  case 0xd7:num=13;
  break;
  case 0xb7:num=14;
  break;
  case 0x77:num=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请求好心人帮忙完善一下这个密码锁程序。要求:当键入正确密码后,在按确认键,便会自动开锁。如果键入完密码后不按确认键系统会当做放弃开锁处理。 当键入错误密码时,系统就会报警。当连续三次出现密码错误时,则系统会长期报警不止。要是能修改密码就更好了。。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这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
多参考参考别人程序吧
电子密码锁_源程序(单片机控制)
摘要:本系统由单片机系统、矩阵键盘、LED显示和报警系统组成。系统能完成开锁、超时报警、超次锁定、管理员解密、修改用户密码基本的密码锁的功能。除上述基本的密码锁功能外,还具有调电存储、声光提示等功能,依据实际的情况还可以添加遥控功能。本系统成本低廉,功能实用关键词:AT89S51;AT24C02;电子密码锁;矩阵键盘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 ... =%C3%DC%C2%EB%CB%F8

利用论坛搜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