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开始学M4 (第三篇 对HX8352屏幕的控制)

楼主:
驱动HX8352a

做完板子上一些基本的资源后,我们很快就能发现原理图中的这一部分

  这部分外扩端口是专为LCD准备的。可以看出是专门为某款屏设计的。这里先讲解如何驱动这块屏。

1、 首先是对屏的控制线及数据线进行定义,方便之后调用。

2、对涉及到的引脚进行定义

3、打开背光灯

4、对所有引脚设置完毕后就应该初始化屏的控制器了。

/**************************************************************

 * 函数名:    LCD_Initial_HX8352

 * 输入参数:  void

 * 返回值:    void

 * 描述:      初始化屏,设置HX8352A的各寄存器

**************************************************************/

void LCD_Initial_HX8352(void)

{

         uchar p;

         //关闭读信号

         RDON();

         //选通该屏

         CSOFF();

         //设置测试模式控制寄存器为允许更新新的设置

        Write_regCOM(0x00,0x83); Write_DAT(0x00,0x02);

         //设置电容连接3

        Write_regCOM(0x00,0x85); Write_DAT(0x00,0x03);

         //电阻设置为0欧姆

           Write_regCOM(0x00,0x8B); Write_DAT(0x00,0x00);

           Write_regCOM(0x00,0x8C); Write_DAT(0x00,0x13);

         //DCDC_CLKCLK不同步显示

           Write_regCOM(0x00,0x91); Write_DAT(0x00,0x01);

         //设置测试模式控制寄存器为不允许更新新的设置

        …………

     …………

         //显示反演模式,正常模式

         Write_regCOM(0x00,0x01); Write_DAT(0x00,0x06);

         Write_regCOM(0x00,0x55); Write_DAT(0x00,0x00);

        Delay_MS(10);

}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A:
处理的数据也不多嘛  楼主可以说说 在这里的M4的优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的数据也不多嘛 楼主可以说说 在这里的M4的优势么
过激了,只是能用到的一个外设而已,这么问TI会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