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2440 ADC中断的奇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最近在学习MINI2440的ADC功能,发现在ADC中断函数设置断点调试,程序不进ADC中断函数!!程序如下:
void ADC_Init(void)
{
     rADCCON |=(1<<14)|(49<<6)|(0<<3);    //Prescaler=49,采样频率F=50MHz/(49+1),采样时间T=1/F/5=5us

      rSUBSRCPND |= (0x01<<10);     //清子中断挂起寄存器
   rINTSUBMSK &= ~(0x01<<10);     //关闭子中断对ADC_S的屏蔽
   ClearPending(BIT_ADC);    //SRCPND、INTPND第31位是ADC的挂起寄存器

   EnableIrq(BIT_ADC);       //打开ADC中断,INTMSK
     pISR_ADC = (U32)ADCHandle;

    rADCCON |= 0x01;//start ADC
}
注:上面的ADC_Init()函数在主函数中初始化ADC

        而且更奇怪的事是,查看在 rADCCON |=(1<<14)|(49<<6)|(0<<3);    出设置断点后,单步运行这行程序后在查看ADCCON寄存器的值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对ADCCON寄存器没有写成功!!
    第二奇怪的是我使用的是ADS软件编译,重新编译时查看ADCCON寄存器的值并没与复位到寄存器的初始化状态,而是上次编译后的那个值。

请问是否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帮忙看看!!可能是本人遗漏了什么主要的设置,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这是裸机程序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现在已经好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ADS的问题,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