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38板子在uboot模式下如何加载usb设置

楼主:
我的开发板子是L138的,上面有两个usb端口是usb1.1和usb2.0

我想实现在uboot模式下可以从u盘传输文件到板子

我在/include/configs/da850evm.h 设置了

#define CONFIG_USB_DA8XX /* Platform hookup to MUSB controller */
#define CONFIG_MUSB_HCD
#define CONFIG_CMD_USB /* inclue support for usb */
#define CONFIG_USB_STORAGE /* MSC class support */
#define CONFIG_CMD_STORAGE /* inclue support for usb */
#define CONFIG_CMD_FAT /* inclue support for FAT/storage*/
#define CONFIG_DOS_PARTITION /* inclue support for FAT/storage*/
#define CONFIG_SUPPORT_VFAT //使能FAT32文件系统的支持
#define CONFIG_SYS_DEVICE_DEREGISTER
#define LITTLEENDIAN //定义数据为小端模式
但是当我用串口输入"usb start"时,并没有找到usb设备和存储u盘,结果是:
usb start
(Re)start USB...
USB: scanning bus for devices... New Device 0
usb_control_msg: request: 0x6, requesttype: 0x80, value 0x100 index 0x0 length 0x40
usb_new_device: usb_get_descriptor() failed
No USB Device found
scanning bus for storage devices... 0 Storage Device(s) found
请求高手指点,我是不是还有一些宏或者什么没有声明?谢谢!

网友:

如何将usb2.0的端口设置成HOST端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