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51 记录下很多数据??

楼主:
具体点是  现在有多个数据过来 比如说 一号灯亮 二号等亮 三号灭 四号灭 这些是不同个信号源发送过来的
这些都是同时发送给51  能不能让51  同时记录下来  记录后打包做好标记 然后不同时刻发送出去 !!!????
谢谢。。。。。。:rose: 给美女
给帅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想法是:让不同的信号接在比如P2口,然后用0和1表示不同的状态,然后定时去读P2口不就可以知道信息了吗?或许楼主想问的问题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好像不成吧 信号时同时来的 P2 不能分别表示吧 当然我打比方说的灯亮灭  其实每个信号源 是一窜字符 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什么意思,首先说一下,单片机本身存储不了多少数据,比如51单片机,一般就128字节的内存,你如果要想存的更多,就需要扩展了。当然了,这个是数据存储器,也就是RAM,掉电会丢失。你也可以用EEROM或Flash等其他的存储器,这样的话存的数就多了,掉电也不丢失。
再一个,关于单片机同时采集信号,这个靠单片机本身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单片机是串行执行的,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条语句,也就是干一件事。当然由于单片机的时钟周期比较快,如果这个延时不影响你的使用,可以认为是同时。如果需要同时,可以用外部元件同时采集并进行保持,然后一个一个的读到单片机里面。
不知道你明白没有!

网友:
大概要保存多少数据呢?? 空间有限

网友:
我的现在的想法是 用串口助手 第一次输入 十六进制的 ff 第二次 fe 第三次 fd
然后 我想把 他们存放在一个 数组中 buffer[ ] 里面
存储后 在 去调用 显示出来 SBUF=buffer[  i  ]
显示 ff 后 延时 200 ms  显示 fe  再延时 400ms 显示 fd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存放数据的 数组
{
        if(RI)
        {
            for(i=0;i<3;i++)
                   {
                   while(!RI);
                    Buffer=SBUF;
                    RI=0;                //清标志位
                        j++;
                  }
        }
}
然后 我想在存放完成后 再去显示 目前还没成功
还有 一点就是 delay(200*com_dat);
这个我不会写 肯定不对吧 我的意思就是 让延时的时间在延时函数中 用一个数学函数表示出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