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背啊。。。

楼主:
早上换了个位置用了一个小时电脑挂了。。。改代码的时候突然黑屏了就再也开不了机了,打开电源键主板无任何自检声音。。。

内存插拔,电池放电无果,估计是主板出了问题。。。

哎,真的没干嘛啊,就改改代码也能把电脑搞坏掉啊,都没有运行代码啥的。。。

有点背啊。。

网友:
你把电源拨了,再插上看看

一点没反应应是电源或CPU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应该正常的吧,主板灯亮的,cpu风扇也转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里电容啥的有没有爆浆的看看,然后实在不行就和公司说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没看到电容有坏掉的,明天电脑公司来修

网友:
硬件级黑客,已经可以破坏电脑了。微软已经阻止不了你了

网友:
公司可以报销的吧 应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今天电脑公司来人了,确认是主板或者CPU坏掉了,拿走去修去了

哎,敲个代码也能把主板弄坏的哦,同志们注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猛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敲代码的时候 太用力了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