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模块发射功率衰减问题

楼主:
用1个协调器和5个终端节点组成星网络。协调器与组态王通讯,终端与PLC通讯。刚开始1小时通讯正常,以后经常断线,在以后就连不上了。是不是zigbee模块发射功率衰减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后来设置树网也是这样。

网友:
买的模块还是自己设计的?
可能是晶振频率漂移大了

网友:
感谢ssawee的解答
是买的模块

网友:
把模块放在一起测试,很多衰减都可以通讯上的,如果放在一起还不行,可能是软件设计上有问题吧。

网友:
忙了一整天,回来看到了kata的帖子,感谢!
明天打算按kata的方法试一试。
请问模块发射功率有衰减的可能吗?我现在无检测设备验证一下,只能从理论上来分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不会有功率衰减
应该是你自己程序容错有问题
无线传输多多少少会有错误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非是干扰问题严重,如果说错误比例很大的问题,就要考虑换芯片了。
当然天线设计也是挺重要的, (增强接受能力的话,不一定是要靠增强发送功率, 也可以设计增强天线的接受能力)

个人认为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比较大,当然PLC传输稳定性还是需要好好考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您是怎么做到协调器和组态软件通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淘宝店进不了,能重新发个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