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数控电源机壳面板布置

楼主:
鉴于成本控制的原因。初步打算选用成品机壳。找了几家机壳厂,初步选择了一家,大家看看。机壳与面板都是铝合金的。

我按照厂家淘宝上面的简单尺寸图画了一下三维效果图,面板布置也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不一定合理。大家多提提意见和建议。

晚上回家找些接线柱什么的测绘了加上去会更真实些。

上图:

网友:
侧面与底板及后面板

网友:
后面板要开个电源口,还要开什么口。是不是要开RS232口啊。GPIB这个估计这版电源不会搞吧。成本是不是比较高。

网友:
RS232最好留吧

网友:
貌似还需要散热口吧...

网友:
蛮漂亮了,哈哈,赞一个

网友:
这是厂家成品的机箱。要开散热孔比较麻烦。好在机箱体积比较大。外壳又是导热比较好的铝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必须的还要加散热的风扇吧。。。。。散热口可以自己搞吧就是麻烦点啊。。。

网友:
大家在下面的帖子里讨论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86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