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编写了一个串口程序,可是发现读出来的数据是混乱零碎的!(不是乱码)

楼主:
我用的是TI的eZ430RF2500的目标板。板上的芯片是MSP430F2274。我将TI赠送的光盘里的例程烧写进板子,在windows下一切顺利正常。这是通过超级终端获取下来的正确的接收信息:
$HUB0, 25.7C,3.5,000,N#
$HUB0, 26.1C,3.5,000,N#
(以下省略)
但是当我到Linux(Ubuntu)下时,发现我接受到数据就不对了!他只能零碎的接受到部分字母。如下:
U26,.00,#
$
BC,,N#
(以下省略)
就是说问题是,它可以接受,但是只能接受完整的信息中的一点点信息。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windows和Linux串口方面的格式不兼容还是TI送的程序本身有问题?真心请求解答~谢谢了。

网友:
哎呀,没人回答啊~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linux基本熟悉,这个问题是属于linux下的设备驱动,我帮你顶顶,看看能不能哪位有心人回答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折腾了半天,仔细研究后发现,Linux读取buff的时候好像和发送的时候不同步,感觉read总是比串口发送的要慢。还有就是这个玩意的驱动一直找不到。。。我是无意中发现它的设备名的,碰巧读取了它的数据。而且他识别为ttyACM0,版主大人会不会这个才是根本原因啊?他们用的协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我折腾了半天,仔细研究后发现,Linux读取buff的时候好像和发送的时候不同步,感觉read总是比串 ...

我也是 我在arm-linux上读取ez430的数据  同样的程序读取ttyUSB0、ttyS0都没问题,就是读不到ttyACM0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