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
这是我板子的电路主要控制图,用proteus仿真通过,焊电路时电路测量没问题,可是就是程序考进去一点反应都没有,真找不出问题了,请各位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protues仿真能过很多时间是因为时序问题而使实际使用中不能用,可以 尝试修改一下程序里面的延时时间,一般大点儿没事,所以先延时长一些,然后再调整。
再一个别轻易说电路焊接的没问题,因为没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没发现而已,为了测试电路,可以先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比如流水灯,或者IO口全亮,全灭,或者有规律的亮灭等。如果还不行,看看复位芯片是不是有问题,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有上电复位功能,可以不外加复位信号,或者用简单的容祖复位测试一下。总之,有问题了一点儿一点儿查,把你相关的东西都断开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一点点的查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我认为可以先看看程序有没有下进去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比如灯两啥的,一个是看看电路是否有问题,还有一个看看程序进去没有,在一个仿真和实际有点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