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中的上下文切换问题(已解决)

楼主:
PENDSV异常处理程序中,如下红色标记,为何要使用2次同样的语句呢????

我屏蔽了一句以后,发现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而且串口提示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4.0 build Feb 15 2012
 2006 - 200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psr: 0x200000bc
 pc: 0x00010088
 lr: 0x41f0e92d
r12: 0x0064656c
r03: 0x00000014
r02: 0x00000014
r01: 0x00010002
r00: 0x00010003
hard fault on thread: led

rt_hw_pend_sv    PROC              ;pendSV异常处理程序
    EXPORT rt_hw_pend_sv

    ; disable interrupt to protect context switch 关闭中断,保护线程切换
    MRS        r2, PRIMASK
    CPSID   I

    ; get rt_thread_switch_interrupt_flag     获取线程中断切换标志
    LDR        r0, =rt_thread_switch_interrput_flag
    LDR        r1, [r0]
    CBZ        r1, pendsv_exit            ; pendsv already handled   CBZ 比较,结果为0 就转移到PENDSV_EXIT

    ; clear rt_thread_switch_interrput_flag to 0     清零线程中断切换标志
    MOV        r1, #0x00
    STR        r1, [r0]; 先清0,提示工作完成,之后再开始处理

    LDR        r0, =rt_interrupt_from_thread  ;
    LDR        r1, [r0]
    CBZ        r1, swtich_to_thread    ; skip register save at the first time     如果rt_interrupt_from_thread为0,则为第一次上下文切换

    MRS     r1, psp                 ; get from thread stack pointer
    STMFD    r1!, {r4 - r11}            ; push r4 - r11 register
    LDR        r0, [r0]

    STR        r1, [r0]                ; update from thread stack pointer

swtich_to_thread
    LDR        r1, =rt_interrupt_to_thread ;rt_interrupt_to_thread地址传给R1
    LDR        r1, [r1]                ;将rt_interrupt_to_thread地址上的值传给R1
    LDR        r1, [r1]                ; Load thread stack pointer  //为什么要用两次LDR命令呢??;将rt_interrupt_to_thread地址上的值作为地址时上的值 写入到R1。
 /*上面这句如果用c语言表示就是
  int32 *rt_interrupt_to_thread;
  r1=&rt_interrupt_to_thread;
  r1=*(r1);
  r1=*(r1);
 */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
    LDMFD    r1!, {r4 - r11}            ; pop r4 - r11 register
    MSR        psp, r1                    ; update stack pointer

pendsv_exit
    ; restore interrupt
    MSR        PRIMASK, r2

    ORR        lr, lr, #0x04
    BX        lr
    ENDP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神速啊

网友:
是的,就是这样的。不多load一次就得不到相应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