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USB实现PC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
请问如何设计一个usb通信模块 要求可以实现PC与单片机之间的双向通信~~~~~
请给位大侠们帮帮忙指点下迷津,说稍微具体点,本人菜鸟一个~
谢谢各位啦~

网友:
最直接的方案就是USB转串口IC。

网友:
要看用什么单片机吧 有的有USB功能的 高档点的

网友:
用usb通信芯片就可以,原理图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直接用带USB功能的芯片么
比如ST的

网友:
用一片USB转串口桥片,电路使用器件手册中典型的应用电路即可。常见的USB串口桥片有CR2101、2102、FT23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