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program占用多,请问如何精简程序?

楼主:
1.不知道这个program到底包括哪些?

2.我把全局变量从int改为char program占用减少

3.我把局部变量从int改为char program也减少

   局部变量不是存在RAM里面么??

不太理解具体的工作情况 还请高手赐教啊

比如代码段 数据区  flash 和 RAM

我的理解就是代码存于flash rom

局部变量存在RAM

全局变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735   1.不知道这个program到底包括哪些? 2.我把全局变量从int改为char program占用减少   3.我把局部变量从int改为char program也减少    局部变量不是存在RAM里面么??   不 ...

有个交集,.data。

查查编译器的帮助文件或说明看看,.bss和.noint是啥咧?

一般认为,单片机那些不用搬程序到RAM运行的话,代码和常量应该是在ROM或者Flash里,变量应该是RAM里。Atmega8只有Flash和RAM。

那个.data咋在两个里都有咧?费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一上午感觉 有点明白
关于.data
这个我也不清楚 感觉有点问题嘛
看了芯艺的GCC那个也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