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初学体会

楼主:
 初学zigbee,ti公司的 2530芯片,电源板,安装软件等,在土豆上看了一些视频讲座,感觉受益不大,于是决定直接动手, 按照实验指导装iar,装flash programmer,终于完成了流水灯的实验,很简单,但好赖是通了,进行下一步。

安装调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贴出来供大家参考,少走弯路。初学,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教。
1.ieee802.15.4、zigbee技术概述,协议栈等等内容,几乎是所有相关教材的基础,占去了好大篇幅,我看了有3,4天的时间,云里雾里不知道在干嘛,建议大家知道些最基本的东西也就够了,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干嘛的,至于细节嘛,等学习深入需要了解的时候带着问题看,可能更好。
2.安装iar集成环境,只需要按照要求一步步走就成了,注意用系统默认目录,不懂的时候还是听话的好,呵呵
3.仿真器debugger驱动,通过usb接入的话,最初我总是安装不上,每次连接之后插上,总提示不能正确安装,几多尝试后发现,先将usb连上,将开发板电源关掉,重开,就会正常安装了
4.关于下载,个人比较笨,用了两天才调通。
先是程序调试都正常,但下载不了,后来参考了一些资料,重新做了配置,如下:

 IAR编译ZStack-CC2530为可下载运行的HEX文件的正确配置:

       1.正确配置输出文件格式:菜单选择Project-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选择Other。右边的Output下拉框选intel-extended,Format variant下拉框选None,Module-local下拉框选Include all

       2.还是在菜单Project-Options-Linker-Output标签中,勾上Override default选项,把编辑框中的文件名的后缀改为hex

3.在linker的Extra option中添加如下代码(注意写成一行):

-M(CODE)_BANK1A-1FFFF,28000-2FFFF,38000-3DFFF,3F000-3fff7=(_CODE_END+1)-0xFFFF,0x10000-0x17FFF,0x18000-0x1DFFF,0x1F000-0x1FFF7

4、              HEX文件下载

HEX文件下载在下面的帖子中已经有了一些介绍,下面具体介绍一下:

http://www.wpanclub.com/bbs/viewthread.php?tid=2852&extra=page%3D1&page=1,如果想做些了解请下载上面的文档。

首先打开smart RF’04 programmer 工具,电脑连上仿真器和开发板。

如果板子和仿真器正常,可以出现如下内容:

TI-ZStack生成HEX文件,zigbee - puppypuppy2005 - puppypuppy2005的博客

在FLASH对话框里面选择需要下载的程序,在这里我们下载sendTest.hex文件。然后在Action里面选择Erase, program and verify.下载程序,在上个帖子中,说到执行Perform action后校验通不过,这次应该可以了(o(∩_∩)o)。

 TI-ZStack生成HEX文件,zigbee - puppypuppy2005 - puppypuppy2005的博客

注意执行下面的操作后会对整个flash进行擦除,因此芯片中的IEEE地址也相应被擦除了。可重新写入,在用该软件写入的时候,请注意0x后面的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cc2430的CPU是小端模式)。

5.配置好以后,就可以下载了,在flash programmer中,我先选 eb application,下载不了,提示

flash image overlaps with the bootloader

查了资料,灵机一动,改用 system o'n  chip 下载就好用了。

到目前为止程序是通过了,但不明白的地方还很多,继续努力!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楼主的说法,“flash image overlaps with the bootloader,改用 system o'n  chip 下载就好用了”弄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wen

请问请问 我安装好了SmartRF Flash Programmer软件  为什么打开后不显示 那个界面啊?
前两天还可以打开的  现在就不行了  重装后还是不行  怎么回事啊?打开后任务管理器和桌面下方也显示运行,就是不能把它最大化,怎么回事啊

网友:
??

为什么我点击执行是显示“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HEX file“啊 ?为什么呢

网友:
求助

楼主有没有sendTest.hex文件啊  可不可以发一份 谢谢 啊
1367251190@qq.com

网友:
楼主钻研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愿共同进步!

网友A:
5.配置好以后,就可以下载了,在flash programmer中,我先选 eb application,下载不了,提示

flash image overlaps with the bootloader

查了资料,灵机一动,改用 system o'n  chip 下载就好用了

为什么我选择了system on chip却检测不到cc2430db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配置好以后,就可以下载了,在flash programmer中,我先选 eb application,下载不了,提示

flash im ...

我的system on chip也找不到芯片(比如我用的cc2530),请问大侠怎么解决?

网友:
仿真器没事吧?前几天我调试的时候就出现找不到芯片(CC2530)后来换了一个,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