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幫忙~

楼主:
小弟照著書上打 為什麼編譯時總是出現
Error   [192] D:\pic\100LS1\LS3-8.c; 36.1 undefined identifier "RBPU"

#include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_XTAL_FREQ 1000000UL
//按鍵定義
#define K1_DOWN()RB0==0
#define K2_DOWN()RB1==0
#define K3_DOWN()RB2==0
#define K4_DOWN()RB3==0
#define K5_DOWN()RB4==0
INT8U count=0;
const INT8U SEG_COD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7段顯示器
void display()
{
PORTD=0xff;
PORTC=SEG_CODE[count/10];
PORTD=~(1<<0);
__delay_ms(2);
PORTD=0xff;
PORTC=SEG_CODE[count%10];
PORTD=~(1<<1);
__delay_ms(2);
}
//***************************************
void main()
{
INT8U Recent_Key=0xff;
INT8U show_on=1;
TRISC=0x00;
TRISD=0x00;
PORTC=0xff;
PORTD=0xff;
TRISB=0xff;
RBPU=0;
while(1)
{
if(show_on)display();
if(Recent_Key==PORTB)continue;
else
Recent_Key=PORTB;
//*****************2**********************
//按鍵處理
if (K1_DOWN()){show_on=1;}
else if(K2_DOWN()){show_on=0;PORTC=0x00;}
//如果當前為關顯示狀態則不允許增減計數值
if(!show_on)continue;
if            (K3_DOWN()){if (count<99)count++;}
else  if(K4_DOWN()){if(count !=0)count--;}
else  if(K5_DOWN()){count=0;}

}
}

网友:
RBPU=0;
这个变量未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請教要如何定義這個變量嗎~
小弟剛開始接觸單晶片~

感激不盡~

网友:
#include后面的头文件哪儿去了。

网友:
#include <pic.h>
小弟看了一下有打上去只是沒複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