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给PCF8563内的某个寄存器写数据,用IAR编译后,想看一下数据写没写进去,不知道怎么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可以把数据读出来进行比较

网友:
view->watch直接输入变量名就可以查看了

网友:
用单片机对其他芯片的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处于冗余考虑,最好都加上把寄存器数值读回的代码。毕竟通讯存在受到干扰,发生错误的可能。

网友:
一般采取写入,然后回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