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选型中的LCD Segments问题!

楼主:
初入论坛,请指教。
需要驱动一块LCD,49mm*21mm,应该是点阵,可显示字母及数字。
初步选型想入MSP430F425A、MSP430F4260,问题来了,425A的LCD段数是128,426是56,我该如何判断LCD需要多少段数呢?
在论坛搜寻了半天也没见这方面资料,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自杀

网友:
你那个430里的段是指驱动段式液晶的段,你用点阵液晶不用考虑这个段数,可以选择不带段驱动的430MCU

网友:
同意楼上的,现在一般的点阵LCD都自带驱动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不带段驱动的430MCU
这一句没明白,在以下这个MCU选择工具的链接中,选择LCD则有段的数量,且有LCD驱动器,
不选择LCD的MCU,则LCD段为0,且不带LCD驱动器。
可否推荐个不带段驱动,且有LCD驱动器的430MCU?

网友:
回复 网友B:

点阵LCD都自带驱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都带驱动芯片,我直接用其他8051驱动即可了吧。何必还用430呢。。。?考虑成本的话。。

网友:
好吧,我的初衷其实是想用MSP430驱动点阵裸屏的。

网友:
首先确认下你的点阵屏有几个COM口,每个COM口控制多少段。
我用过F4270他可以提供4个COM口,每个COM口控制S0-S13个段,那么4270最大支持的段就是 4×14也就是64段,当然如果你的屏是64段的话,那就要看你的COM是不是4个 如果不是4个的话 你还是不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少用MCU自带的LCD driver来驱动点阵的LCD的。
我们不妨做个计算,我不知道现在最少的点阵LCD有多少段,就找个中等尺寸的128*64的LCD,只显示英文和数字,那一般字库是5X7,这这个屏幕大概可以显示8行,每行21个字左右。我想再小的话,一个LCD屏幕能显示的东西也就不多了,从成本考虑不如选断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才一不小心点了发表,继续继续。
那这样的一个屏幕的段数就是8192段,即使MCU支持8COM,也需要1024个segment引脚。不可能实现吧。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周末去市场转了一圈,考虑成本问题和尺寸问题,还是决定选用段式的液晶。

计算了一下大概有44段,准备直接用不带LCD驱动的MSP430来做,因为需要用到带USB的MSP430,而它们都没LCD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现在已经确认用段式了。目前大概44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