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的低压检测疑问

楼主:
我写的低压检测程序如下(用的是STC12LE5A48S2,P4.6是低压检测口)

void main()

P4SW=0xBF;//设置P4.6为低压检测口

EA=1;开总中断

ELVD=1;//开低压检测中断

void LVD_ROUTINE (void) interrupt 6
{

   BELL=1;           //下面几行是让发光二极管闪两下
   Delay(1000);
   BELL=0;
   Delay(1000);
   BELL=1;
   Delay(1000);
   BELL=0;
   Delay(1000);
   BELL=1;
   PCON&=0xDF;//将 LVDF标志位清零
}

while(1)

{

.......

以上就是涉及到低压检测的一段程序,但是发光二极管只是在开机上电时闪两下,就保持常亮,不受P4.6脚上的电压控制(我在P4.6脚处搞了个电位器,来调P4.6脚的电压)。如果我在主函数第一行加PCON&=0xDF,则调节电位器发光二极管一直常亮,开机时也不闪。

所以我感觉P4.6脚根本没检测。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谢谢!附件是单片机的资料

网友:
顶起

我也要用STC 的低压检测功能,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发光二极管只是在开机上电时闪两下,是由于开机时LVDF的初始值为1,所以进入二极管闪烁的中断服务程序,应该与LVD引脚没什么关系

使用万用表测量LVD引脚的电压值,发现与VCC相等,LVD引脚将低压检测点的电压强制上拉到VCC,无法完成低压检测功能

使用P4M0和P4M1两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将P4..6\LVD 引脚设为高阻态,用万用表测P4..6\LVD 引脚,发现仍与VCC相等,我就郁闷了

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