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
求助高手!为什么用来存储红外解码的四个8位二进制的数据,只在中断函数里面是正确的,在主函数里面始终不对。请高手帮我看下程序。谢谢!!!

网友:
a[4]先附上初值,防止没有中断前出现乱码。加个全局变量n 中断解码成功后将n置高,在主函数while 加个判断n的条件语句再显示 ,试试。程序看着没有大问题

网友:
首先谢谢你啦!但还是没解决问题!你有开发板吗?有的话,可以烧写进去,看一下现象,我用串口在主函数里面显示出来,四个数全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