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答器问题

楼主:
这个仿真图,按抢答键 1(或2 3 4 5 6 7 8 9)键,数码管怎么显示 出1(2 3 4 5 6 7 8 9)????有什么原理 ,求解答。。。。

网友:
实际电路中 应该要多个按键一起按  看抢答谁快把 你只按一个 当然是哪一个抢答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简单的独立按键程序 但是你要控制当一个人抢了之后别人不可以抢,,,

网友:
中断发生后读取IO状态看是哪个口线的状态改变了。

网友:
右边那个与门实际不需要,单片机的速度比按键快的多,再引入外中断没必要。

网友:
加个74ls147就好罗

网友:
可以加个8路编码器,这种抢答器可以用数字电路搭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