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教你在CCS下使用TI Stellaris DSP 库

楼主:
首先,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如图所示

okj

网友:
第二步导入dsplib库源代码,如下图所示

网友:
在这里可以编辑dsp库的工程属性,如下图所示

网友:
相关设置如下图所示

网友:
然后就可以创建TI 的ARM样例工程,并添加源代码如下所示

网友:
最后配置调试工具,选择芯片型号,并编译连接运行,如下图所示

网友:
呵呵 来看看 就喜欢图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 TI 突然给我发了一个 CCS V5 的 license ,看来以后要试着用用 CCS 了。

网友:
文字补充一下:
默认情况下, FPU 是关闭的,在执行任何的浮点指令前需要进行使能。
如果浮点指令在FPU没有使能的情况下执行,会产生NOCP错误。在Stellarisware中提供了FPU驱动库,文件目录如下:
driver/fpu.c
driverlib/fpu.h

相关的函数如下:
Void FPUEnable(void)
Void FPUFlushToZeroModeSet(unsigned long ulMode)
Void FPUHalfPrecisionModeSet(unsigned long ulMode)
Void FPULazyStackingEnable(void)
Void FPUNaNmodeSet(unsigned long ulMode)
Void FPURoundingModeSet(unsigned long ulMode)
Void FPUStackingDisable(void)
void FPUStackingEnable(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