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点阵的问题。(小白求助)

楼主:
数码管的位选能不接三极管直接接IO口吗?为什么?

点阵可不可以不接芯片,直接用三极管驱动?为什么?

点阵可不可以直接接IO口?为什么?

请各位大大教教小白。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接电阻的作用是限流,但是限流不就让电流更小了吗?那不就不会亮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接电阻?

网友:
接三极管主要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
所以看你io口的驱动能力够不够了

网友:
bukeyi不可以 点阵数码管其实里面都是LED  51的驱动电流才几ma的  是不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和51单片机的带载能力有关,把单片机看作一个水泵,,假设他输出的水流是每分钟2立方,驱动一个led需要1个立方,那么这个口只能带2个灯,如果要带多就要三极管,或者是驱动芯片括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接电阻的作用是限流,但是限流不就让电流更小了吗?那不就不会亮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接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极管可以放大电流的么

网友:
楼主要注意MCU的IO输出能力是有限的,是否能满足驱动LED的要求决定了是否需要采用外部扩流措施,不论是位选还是点阵驱动。限流电阻是针对驱动电路具有超出LED工作电流的输出能力时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看怎么输出阻抗高 带负载能力是加强的

网友:
单片机的IO口比喻是家里的小水管,洗洗碗是够用的,如果开家洗车店就需要用外面的粗的大水管,而三极管就是那个大水管上面的一个开关阀门

网友:
数码管的位选能不接三极管直接接IO口吗?为什么?
答:也可但不会亮的,因为电流太弱

点阵可不可以不接芯片,直接用三极管驱动?为什么?
答:不可以因为得时序问题
点阵可不可以直接接IO口?为什么?
答:可以
请各位大大教教小白。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接电阻的作用是限流,但是限流不就让电流更小了吗?那不就不会亮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接电阻?
答:为了保护单片机,至于亮不亮楼主找个差不多点的电阻配合好就行

网友:
led的串联限流电阻的原因是:led本身的工艺有差异,工作电压可能不太一致。
比如标定1.2V的led可能有的实际工作在1.19V,这多余的0.01V会造成电流急剧增大,即使短时间可能不会有问题,但时间长了会影响寿命。另一个原因要考虑电源电压的微小波动。

网友:
一切都要按手册来,即使是一个小小的led!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和IO口的驱动能力有关,同时也要考虑对IO的保护。

网友:
数码管的位选能不接三极管直接接IO口吗?为什么?
-----可以,只是亮度不会太高
点阵可不可以不接芯片,直接用三极管驱动?为什么?
-----不可以,IO口也不可能全用来显示呀,就算是也可能不够

点阵可不可以直接接IO口?为什么?
-----点陈直接用I,也没那么多呀,
请各位大大教教小白。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接电阻的作用是限流,但是限流不就让电流更小了吗?那不就不会亮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接电阻?
------限流分压,LED上亮时的电压不能直接接输出,会烧IO的

网友:
14楼辛苦啦。我又学会不少知识!

网友:
lz还是回去多学学模拟电路吧。这样学起来轻松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 限制流回单片机的电流,限流电阻都是一端接VCC,一端接单片机。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候 可以增加带负载能力,输出低电平时候,防止大量电流流入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