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 存储数组 问题 和一个延时问题

楼主:
我的现在的想法是 用串口助手 第一次输入 十六进制的 ff 第二次 fe 第三次 fd
然后 我想把 他们存放在一个 数组中 buffer[ ] 里面
存储后 在 去调用 显示出来 SBUF=buffer[ i ]
显示 ff 后 延时 200 ms 显示 fe 再延时 400ms 显示 fd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存放数据的 数组
{
if(RI)
{
for(i=0;i<3;i++)
{
while(!RI);
Buffer=SBUF;
RI=0; //清标志位
j++;
}
}
}
然后 我想在存放完成后 再去显示 目前还没成功
还有 一点就是 delay(200*com_dat);
这个我不会写 肯定不对吧 我的意思就是 让延时的时间在延时函数中 用一个数学函数表示出来
谢谢大家

网友:
先写个短延时,比如1mS,然后再写个长延时,输入参数为延时的时间,比如短延时为delay_ms()
delay(int t)
{
uint i=0;
for (i=0;i delay_ms();
}
延时多长时间调用delay()函数,比如延时100ms,delay(100);就行了。

网友:
先感谢 再研究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