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一个stc单片机的usb程序烧录器

楼主:
小白,初来乍到呀,一直想做个usb烧录器,stc51单片机的。。。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路图呀,求大虾分享一下呀

网友:
就是USB转串芯片,有的是,楼主的想法也可以实现

网上有的楼主搜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貌似有点迷茫了。。。求帮助呀。。。
请问制作电路的流程是什么呢

网友:
很简单,一片USB串口桥片即可。

网友:
用stc-isp直接就可以下载了,买一个max232芯片,几个电容就可以了!电路图网上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忘记了还要用usb转串口线的,我用的就是!

网友: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图,pl2303是最常用的usb转串口芯片,原理图如下: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图自己做难度比较大啊。。。。因为这个芯片是贴片封装,引脚间距比较小

但是有一款国产的usb转串口芯片,是南京恒沁公司生产的不错,虽然是贴片封装的,但是引脚间距比较大,自己做板子有可行性。具体型号是ch341,或者ch340,楼主可以尝试申请样片,据说申请样片成功率是很高的。

   希望楼主DIY成功!

网友:
不太明白usb烧录指的啥意思,

要是转串口下载那买条线就好了,这样的u转串口线几块钱一条。

要是u口直接和isp接口这样的东西就有点意思了,应该可以支持在线调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