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能通过,puotues仿真不行?

楼主:
puotues文件已发送。

#include <reg51.h>

char XD[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60};//x

char code YD[] ={0xf7, 0xf7, 0xf7, 0xf7, 0xf7, 0xf7, 0xf7, 0xf7,

0xb7,0xab,0xa9,0x81,0xab,0xab, 0xab,0xbf,

0xf7, 0xf7, 0xf7, 0xf7, 0xf7, 0xf7, 0xf7, 0xf7,

0xf7, 0x81, 0xb7, 0x03, 0x97, 0x83, 0xb7, 0xb7}; //Y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main()

{

       int i,t,k=0;

       while(1)

{

       for(t=0;t<5;t++)

{

for(i=0;i<0;i++)

{

                     P2=XD;

            P0=YD[k+1];

                     delay(2);

}

}

        k=k+1;

              if(k>24) k=0;

}

}

网友:
程序能通过不代表没有错误,程序能检查出来的只是最基本的语法错误,但是如果有逻辑错误的话就没办法了,编译器是不会知道这段程序的目的是什么的

这句:for(i=0;i<0;i++)是什么意思呢?从i=0一直加到i不小于0?这样直接就跳出来了吧

像这种情况最好先自己找找问题,程序很简单,只要单步运行一下很容易就会发现错误在哪里

另外,不要太过于依赖proteus,有时候即使程序没问题也会仿真不出来,我就遇到过烧到板子上能跑但是仿真没反应的情况,有条件的话还是实际运行一下试试吧

网友:
谢谢了,接受你的建议。

网友:
for(i=0;i<0;i++) 这个就是不对了 改下8把
       P2=XD;
这个也不对的  此为合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