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GPRS数据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我刚刚接触430和GPRS模块,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通过430串口1接收计算机发送的指令然后通过串口3发送到SIM900A, 反馈的数据也同样由串口3转发到串口1,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如何判断串口3接收SIM900A反馈的数据已经完成?接收“\r\n”来判断接收完成显然不行,因为如果碰到多行反馈的话会出现多次的“\r\n”,我现在用的是比较不靠谱的法子,就是一开始判断数据长度,再延时50ms在判断一次,如果两个长度相等也不等于0表示数据接收完成,这种方法虽然现在没出现问题,但终归不靠谱,撇开效率问题不讲,光这个延时就不一定可靠。。。
虽然转发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出在我想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是我需要的数据,如果不是就丢弃,是的话再转发,现在的状况是接收一行就直接把一行转发了,我都无法判断是否是我要的数据。
 哪位前辈做过GPRS的,麻烦告之一声,非常感谢

网友:
你要分析所有可能的回复数据结构,然后根据交互内容分别编程判断,根据回车换行符的数量或者配合超时判断等即可,GPRS数据体本身则要引入适当的通讯协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要做msp430的gprs通信,但是刚刚入门430,得多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现在改用根据具体的AT指令的反馈信息来进行不同的处理了,因为用到的AT指令不是很多,还好。。如果是大量AT指令的话,这个工程量就有点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就是AT指令这块,其他的跟串口通信没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