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为什么释放总线才能读取温度?程序如下

楼主:
/*读一个字节函数*/
uchar ds18b20_read_byte()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0;		//  给低电平过几个微秒之后就采样
		value>>=1;
		dq=1;	//为什么必须释放总线才能采样???
		if(dq)
		 value=value|0x80; //由于是从最低位开始读,所以向后移位
		delay1us(5);
	}
	return value;
}

还有就是如果令dq=1,那么下面if(dq) 不是一定会成立了么?

网友:
这个和采样无关,是通讯接口要求的,你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