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节点重启组网问题

楼主(2012-02-17):
子节点重启组网问题
本人用一个协调器和五个子节点组网,组网完成后,把协调器关了,然后过一会再打开,这个时候子节点就不能完全连接上,PANID 是0x0045,手动指定的,NV_INIT和NV_RESTOR都没有编译进去,高手指点啊
组网

网友A:
这其实跟PANID没关系, 如果5个节点都是end-device的话, 关了coodinator,找不到parent, 会发出becon尝试加入其他的router.
而如果是router的节点, 除非你全部断电重启而没用到NV_RESTORE才会不能恢复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 的是end device, 关了coodinator,再重新开启,不是重新建立了信道吗?怎么会搜索不到而导致不能连接上呢?

网友B:
我也用同样的疑问,希望解决过后可以分享一下
关掉然后重启网关设备,终端设备无法自动连接到原来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