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程序是不是有点小错误?

楼主:
我是看天狼星视频的,下面的也是它的代码

/**************ds1302写入一个字节函数 从低位开始写************/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e)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io=date&0x01; //将数据准备好 ,通过io口传输数据
          date>>=1;
         sck=1; //将时钟线拉高后,通过io线将数据送出,一位一位送走
      }
}

里面io是通过位定义而定义的,照理来说应该只是一个位而已啊,但是io=date&0x01,不是一个字节么?这不对吧???

网友:
bushi 不是取date的最低一位么 这个

网友:
字节给位赋值,只要字节口为一个不为0,位值为1,  字节全为0则位为0

网友:
字节给位赋值,只要字节中有一个不为0,位值为1,  字节全为0则位为0

网友:
io=date&0x01; //将数据准备好 ,通过io口传输数据
不就是取date的低四位么?还是一个字节,取高四位就是io=date&0x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取date 的最低位  可是io是位定义  与出来是00000001   默认就是1 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取最低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个io可以赋值0或1,这个是肯定。。。。那么赋值为0x01或者0x00就是可以的

网友:
这样写是可以的,io对应8位端口,但只有一位是有用的,其它七位总是0被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