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问题

楼主:
STM32中可以同时使用几个串口通信吗?   我现在用USART1 和USART2同时通信   一个数据正常一个不正常   求解!!!

网友:
去仔细看看器件手册,如果串口在硬件上是独立的就可以同时使用,但注意程序处理速度要够,否则会丢失数据。相对串口的波特率而言,MCU的处理速度是足够的,程序结构在此是决定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单独工作时都是可以的   把两个放在一起后就不行啦

网友:
注意理解2楼的帖子,先确认串口在硬件上是独立的两个,然后就是编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