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CF8563写数据,程序出错,麻烦大家给瞧瞧

楼主:
#include <msp430x54x.h>

#define SDA_1       P3OUT |=  BIT7             //SDA = 1
#define SDA_0       P3OUT &=~ BIT7             //SDA = 0
#define SCL_1       P5OUT |=  BIT4             //SCL = 1
#define SCL_0       P5OUT &=~ BIT4              //SCL = 0
#define DIR_IN       P3DIR &=~ BIT7            //I/O口为输入
#define DIR_OUT   P3DIR |=  BIT7              //I/0口为输出
#define SDA_IN      (P3IN & 0x80)              //Read SDA

void Delay(void);
void start_I2C(void);
void stop_I2C(void);
void send_char(void);
int write_PCF8563();

unsigned char ctrl_Buf,ack, slave_addr, write_addr, writedata;

main()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int Y;
   P3DIR |=  BIT7;
   P5DIR |=  BIT4;

   slave_addr=0xA2;
   write_addr=0x02;
   writedata=59;

   Y=write_PCF8563();
}

void Delay(void)
  {_NOP();}

void start_I2C(void)       //I2C的开始条件
{   SDA_1;
    Delay();
    SCL_1;
    Delay();
    SDA_0;
    Delay();
    SCL_0;                //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
}

void stop_I2C(void)      //I2C的停止条件
{   SDA_0;
    Delay();
    SCL_1;
    Delay();
    SDA_1;
    Delay();
}

void send_char(void)    //发送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cnt, tmp=0x80;
 for(cnt=0;cnt<8;cnt++)
   {if((ctrl_Buf&tmp)>0)
      {SDA_1;}
    else{SDA_0;}
    tmp=tmp/2;           //tmp右移一位
    SCL_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从机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
    SCL_0;
}
    Delay();
    SDA_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
    SCL_1;
    DIR_IN;
    if(SDA_IN ==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ack=0;               //无应答
    else ack=1;         //应答
    SCL_0;
    Delay();
    DIR_OUT;
}

int write_PCF8563()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ctrl_Buf=slave_addr;
   send_cha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
   return 0 ;
   ctrl_Buf=write_addr;
   send_char();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
   return 0 ;

  ctrl_Buf=writedata;
  send_char();            //发送数据
   if(ack==0)
   return 0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 1;
}

这是用5438给PCF8563写数据的一个程序,用IAR编译后,查看Y的值(Y的作用是说明数据是否写入),显示ERROR.检查半天也不知道哪里出错,希望大家给看看

PS:MCLK=1.045MHZ

     因为写数据过程中用不到ACK和NACK(即应答和不应答),所以没写。

     因为PCF8563里数据存储为BCD码格式,会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1. 先提你代码的问题:

    if(SDA_IN ==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这句代码是有问题的,至于什么问题,你自己去查。

2. 你的代码虽然很不合理,但时序是对的。 下图是用你的代码跑出来的时序

3.  你判断是否写入的标准是如何的.

    帖子里说你是判断Y值,但如何判断的?从代码中看不出来你如何能通过Y值来判断是否写入。

网友:
另外,纠正你一个概念,I2C即使是写也是需要AC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ack为应答标志位,无应答时ack=0,有应答时ack=1.如果从机无应答说明发送数据失败,write_PCF8563()返回0给Y, 主机发送 stop_I2C(); //结束总线 后说明发送数据成功,write_PCF8563()返回1给Y。所以通过判断Y的值,来判断写数据是否成功。

 2 在写数据过程中,主机发送一个字节后便检测应答以确认从机是否收到,所以主机只需要检测,而从机应答(ACK).我觉得主机不需要应答,所以就把ACK去掉了。如果需要加上ACK这个子函数的话,是为了给从机用吗?

3  使用PCF8563时,一定要使用它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
本来是想采用写入然后读取办法来检验数据是否写入,但怕出错后不好检查,就设置了Y

网友:
为什么不使用硬件I2C?还是单纯为了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算学习完这个,再学习硬件的

网友:
从代码看,你是无法通过Y值判断来看是否写入的。

网友:
看的我眼都花了,我供的是这个8563的芯片.

网友:
你的Y值只有一个地方赋值,没有其他地方使用,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会把Y变量优化掉,所以编译器会提示Y未被使用。你看下你的汇编代码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