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波产生芯片或产生电路

楼主:
要求:1.矩形波输出;

          2. 输出电压7V以上

          3.输出频率可调,或者100Hz左右固定。

          4.外围电路尽量简单,只要几个电阻电容能起振就行,芯片封装要劲量小。因为电路大小要求指甲盖程度大小。

          5.最好两路输出,两路波形能有180°相位差。

请有接触过相关电路的大侠不吝指教。谢谢了。

网友:
74HC04 加电阻电容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