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大学期间的十大神技是什么?

楼主:
也许你现在在懊悔,为什么当时我没好好学C语言,现在连测试程序都写不好;

也许你在恼火,我应该会一个PCB软件啊;

也许你在想,我应该数量掌握一个CPU,比如430或ARM……

为学弟学妹们指点迷津吧,说说在大学期间你就应该掌握的技能,不限软件、硬件、工具还是其他,只要是你觉得应该掌握的。

请大家写出:

大学期间,你认为必须掌握的技能的名称;

说明为什么要掌握它的理由;

没有掌握它的后果。

这样,你的经验也许能够让师弟师妹们受益无穷呢!快来参加吧!!!

网友:
又是沙发,我大学期间最应该掌握找女朋友的方法!~

网友:
呵呵 咱说技术  女朋友是必须掌握的 等咱以后去水坛讨论

网友:
模电、信号类的基础
C语言、控制类的基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说理由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模电最核心的是运放。关系到信号放大,运算。我觉得也是最难运用的。参数比较多、比较讲究不说,还容易遇到自激振荡,特别是在一些万能板搭建的电路中,消除振荡,消除失真有时候调得我头大。我初学那会儿,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但是真正用的时候,书本上的肯定不够了,还要考虑各种问题。

C语言作为一个中高级编程语言,编程方法比较典型,在控制类中是基础地位。我初学那会儿应付考试,没怎么关注数据结构部分,算法也没深入去看,最终还是没得逃掉。

网友:
我觉得大学要掌握动手的能力,不要等到工作了再去补,
有点晚。
光看书本,纸上谈兵,考多少100分都没用,到找工作你就知道了。
无论是动手写程序,还是动手画板子,还是动手调试和测试,都要亲自尝试,刚开始水平低没关系,自己琢磨哪里不行,向高手学习,向标准和规范学习。
在开发和测试过程中要养成好习惯并固定下来,不要随意性太强改来改去,也不要总是凑合凑合就完事了,这是学生做开发最大的通病。

网友:
学得一技之长,不然无法和别人竞争

网友:
数字电路

将来可以向FPGA或C程序两个方面发展

网友:
如果打算往软件方向发展,那么c语言是必须的,c语言会一直作为编程的主流。而且其他的语言很多是从c语言衍变的。
如果打算往硬件方向发展,那么就是数电模电这些基础知识。

网友:
其实基础知识学好,课程都学好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分析基础,这本书一旦大成,其他只要看了,就能拿着本书的原理推出来

网友:
基础的51 关键是思想
还有模电数电 必须的

网友:
自我学习的能力和控制力。

自我学习的能力可以让你学到你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

控制力可以让你远离一些浮华的东西

网友:
这个看做什么了。
电路,因为我基本等于不会,所以,没啥能说的。
不过,我相当同意前边一位兄弟说的,模拟电路,运放为先。
记得,那个时候我只是简单玩了几个直流的运放比例电路。
在三极管上玩明白的直流偏置和分流分压,到了运放上就犯糊涂了(因为三极管,我基本能理解它的阻抗,而运放,对于IC内部的东西我不明不白。)

如果是单片机,比如说51吧。
我觉得
电路,特别是数字电路,这里说的并不一定是具体的数字IC,而是说,数字逻辑。
编程,C语言。
至于说怎么学C语言。
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代码。
你写出的代码,你会发现一堆错误。
语法错误,逻辑错误........
在调试中你巩固了语法,掌握了调试的思路和方法,还有步骤,知道怎样确定问题所在。

这个帖子的标题,其实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那啥。
没有什么十大神技。

不如说
十大实践

网友:
大学真没啥技能   就是吃饭睡觉玩游戏 偶尔喝喝酒
最大追求是奖学金 最大收藏是各种证

归根到底,以上这些对技术提高无关

对技术有关的 独门绝迹 徒手焊接dsp ; 用百度google一下;英文手册快速阅读;

网友:
我看应独立做出个东东,因为只要做出模拟数字全部用到

要不就买块开发板,把上边的东东搞明白,许多人什么也没搞混出大学来了,在工作中也不是鼓干,混生活可以。

网友:
标题

我还在上大学,如果说的有点不合理的话请大家见谅,首先是动手的能力,你想你去公司最初的样机肯定是要自己焊接的,所以焊接是一项基本技能,还有就是能够熟练的,用好各种仪器,比如万用表示波器等,说完动手还要的就是知识,首先就是模拟电路,三极管运放是大头,当然还有电阻电容,还有他们组成的虑波器啥的,其次是电路,我还没有学习完就不说了……编程的话学会最基础的c吧……我感觉最好能学会做简单的上位机,觉得mfc难度大的话可以选择c#或者vb,还有大学在和他人相处的过程中要学会听别人的话里的意思,学会做人,学会开发票,学会泡mm,别到最后上非诚勿扰……

网友:
还有学会坚持学会拥有一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每天努力点每天进步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学生就这么牛了  有前途啊  想当年我天天玩啊

网友:
英语和数学是所有其他的基础,这个必须要好。
C语言是编程的基础,如果你将来涉及到软件编程,这个必须要精通。
电路基础,模电数电,高频这也是必须的。
如果从事嵌入式行业,那么计算机原理、汇编语言是必须地
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等等,根据领域的不同,必须的东西太多了。
基本上可以说,大学中的课程鸡肋的少(politics除外),大学的培养目的就是基本功扎实,知识面广泛的多功能型人才。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个专业方向钻研某几门课程。

网友:
首先是51单片机,用51的时候应定要写汇编,其实现在复杂的MCU,DSP的基础都是51单片机,真正理解51单片机那么数电通信总线什么的都理解了。

然后是模电,模电的反馈补偿往深的里面学,只有大神才能解释清楚。

接着是高数,深入理解事物都需要数学来解释。

能搞好上面三样就很N了,很多工作几年的工程师第一点都没做到。

如果还要有那么英文是必须的,学习能力需要培养,分析和解决的能力学要培养,理解数字信号处理,理解电路磁路,认真去读一份DATASHEET理解里面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模电最核心的是运放。关系到信号放大,运算。我觉得也是最难运用的。参数比较多、比较讲究不说,还容易遇到自激振荡,特别是在一些万能板搭建的电路中,消除振荡,消除失真有时候调得我头大。我初学那会儿,还是下 ...

学模电的核心也许可能还是像信号与系统这类的理论,其它的相对比来说只是些知识或者经验。当然动手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不过这个能力可能和长久的成长有关系,当然最重要的一环也包括你做不做,不动手永远没有实际经验和能力。

不知道大家学单片机的都是哪些专业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扯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文档(熟练使用WORDOFFICE软件)
二、C语言
三、51 单片机
四、计算机相关知识
五、英语

网友:
我还在读大学

和大家不一样我觉得马哲应该排第一。电路设计也好,生活也好,处处充满辩证统一的思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学模电时,单管共射放大电路为抑制温漂在射级串电阻,引入直流负反馈,但放大倍数就有所减小。还有大家说要动手,勤动手就是马哲里唯物主义,实践出真知的道理。虽然上这个论坛的大部分都是或以后想成为工程师,但要作为一个完善的人,如果掌握马哲,生活和工作都会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扯淡。

其实有多少能够把信号与系统理论活学活用的?有多少基础知识扎实的?别以为你学过了就掌握了,别你为你还能考研就是聪明了

恐怕占不少比例充其量只是个不懂甚解的一大抄。当然我也是,连抄的知识都少,即使有一定点点点点点也早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大家不一样我觉得马哲应该排第一。电路设计也好,生活也好,处处充满辩证统一的思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学模电时,单管共射放大电路为抑制温漂在射级串电阻,引入直流负反馈,但放大倍数就有所减小。还有大家说 ...

看不过  为什么辩证法是扯淡                辩证法与屁     您有时间去辩辩

网友:
楼上,马哲是方法论

26楼所谈到的马哲的意思是,有促进必有限制,用两面的眼光去研究,就知道用原件时哪些需要注意的,若态度用马哲所树立,很多地方就不易出错了,而这又是蕴藏大智慧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大学里除了学习基础的理论之外,应该多关注当前的技术,市场趋势。
找一个前景看好的方向,深挖下去。
尤其是学工科的。
大学的时候有些储备,毕业后应该就不会那么迷茫了。
总之要做到这些,四年就够忙活的了。
哪有时间花前月下。
我学电气的,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除了基础课之外,还有电力电子技术。
电机控制。
以及各种工具软件。
确实本科四年很杂,基础课开得太多。
比如完全可以取消高数,C 语言。
而多开一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去运用这些基础知识,而不是什么都学了,最后什么都忘了。
英语可也应该取消了。
多研究 IC 的Datasheet ,英语自然好了。

网友:
比如完全可以取消高数,C 语言

晕,这怎么能取消呢?高数可是基础呀,说什么也要基本掌握

C语言也要懂吧?不过貌似看到过对目前高校C教材的抨击的

看到有说,现在教材跟不上形势,不知道是真是假,貌似可能这样,现在什么神奇的事情都有呀,神奇的大地

网友:
多多学习多多动手吧!!这才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坚持学会拥有一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 这个是人生终极目标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个是我大学的目标,只想说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是巨大的。。。。。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说到10大神技   那就有10条喽
鄙人目前大学   自动化专业
1.识人的本领   为以后到社会上打下基础也好   处几个好哥们也罢   总之要到达进阶篇
2.处事的风格   那就是无形的资产了   并不是每件事情我们都能处理好   但要时时刻刻观察别人的处世之道   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至少不是菜鸟
3.学会喝酒   我说的学会喝酒  指的不是喝多就是好 能喝就是好    而是要有技巧  要用上孙子兵法    哈哈
4.要有当将军的野心   别一味的追求技术完美  要懂老板的心理  市场至上   因为你要准备好当下一个老板   (至少我是一俗人 )
5.动手能力   确实是这样  现在的大学生动手能力太差了  哎   包括我也是  所以毕业了  老板叫你做个东西  能放心吗?  肯给你高的价钱吗?
6.学好C语言  我学自动化的  但现在的目标是学懂嵌入式这块  所以就想前辈们说的那样  C语言真的可以做为你的第二语言来对待   大学要学精了  应该挺吃力吧
7.模电数电   数电还好  关键是模电  前辈们都说了  三极管 运放  灰常重要
8.学精通一种MCU   其实一种学好了  当然很辛苦很累  是论月算的  但其他的在学起来也许就论小时算了    多值得啊  哈哈  不管它更不更新  淘不淘汰  以不变应万变  因为核心的东西在哪呢
9.找准方向  定好位   其实一个方向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决定你的  说得俗点  就是荣华富贵 不 ,不  说错了 应该叫理想与价值的实现。   明明选错了专业  一点兴趣都没有   为什么还要挣扎   然而选对了大的方向 那么还有许多的岔路口   给自己定好位了吗  选合适了吗
10.idea   最后这条才应该叫神技  上边你所有的学习  学的好与坏  快与慢 MCU的选择 方向的找准   都取决于你的idea     一切的一切   关键是思想  才能有精华

其实我也大学生一个   只会纸上谈兵   所有的所有  前面的大虾们都提到了  我就是赘述一下再加了点小愚见   呵呵  有不对的地方  还望指点   三克油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是说他说的话里大多数是想当然。
比如 工作了 样机肯定是自己焊——我就没焊过,但是不妨碍我在调试程序觉得奇怪时,翻来翻去看看电路板,用万用表量量通断,看一下芯片是干啥用的就基本知道了线路是怎么连接的。

很多东西,只能说是 有所准备,但最后到底有用没用,没人知道。

至于你说的那些,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学习多动手,泡妞多动口!!!!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其实这些都说的有道理。
只是,能说出那样话的人,一般来说,应该是本身技术基础比较厚实的,这样的话如果用在这个话题和语境下,就显得有点古怪。
被反诘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