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想用单片机控制800个灯的亮灭,如何用单片机控制,每个灯都是独立的,有思维的大侠们帮忙给个思路,新手刚接触单片机。小弟在这里膜拜了

网友:
800个不容易 点阵的内部结构 可以参考么 不过貌似也不够啊 按照点阵那种排列

网友:
什么灯?灯的分布范围多大?可采取的技术手段很多,但要根据实际应用条件和要求灵活选择适当的方案。

网友:
看单片机有多少个I/O口了 51单片机有4组8位I/O,可用矩阵方法动态扫描灯管,4个I/O两两相互组合可控制6组8*8=384个灯。  此处与现成点阵有所不同,4个I/O只能控制一个16*16共256个点的点阵(因为一个I/o只能与其他两个相组合 只能形成四组)

网友:
可以选择用多个串型通信扩展芯片来扩展,但此时有个问题需要考虑:灯太多了 每个灯动态扫描时间相对较少。

网友:
实际中 一个单片机无法 带动800个灯,驱动电路来实现。

网友:
595+扫描方式,就像led屏的方案,再多都可以的。唯一的问题在于只能控制每个点的一部分亮(1/16)。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不符合楼主的要求把

网友:
800个我想就不能用单片机控制了,最好用逻辑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