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FR5739+18B20关于延时代码的问题

楼主:
过年前在论坛里的一个帖子里面FR5739+18B20的程序,

红框那部分,不明白是怎样实现延时的!

这个程序能够正常的把温度显示在串口上面!

而我自己参考郭天祥用定时器A写了一个延时就用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__delay_cyles是MSP430编译器自带的本征函数,它的本质就是一段汇编代码,类似于用for循环做的死等待的延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楼主你的代码有bug。TimerA被配置为up mode,也就是从0技术到CCR0的数值。可是while里判断的确实TAIFG,TimerA的溢出中断,这个中断Flag要在TAR从65535变成0的时候才会置位。。把while里的判断条件改成(TACCTL0&CCIFG)再试试,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本征函数哪里找到?在用户手册或者头文件都找不到!还想了解下还有什么别的本征函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include "intrinsics.h"
在这里面
  /* Insert a delay with a specific number of cycles. */
  __intrinsic void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 __cycles);

网友:
没错,在intrinsics的头文件里可以找到。
而想看到具体资料,可以查阅MSP430 C Language Compiler 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