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建了三个任务,试验消息邮箱,调度进不了最高优先级任务?

楼主:
 刚开始学uCOS,建了三个任务,
TaskA,TaskB,TaskC,
优先级分别是4,5,6
现在打算试验邮箱广播功能,
TASKB发送邮箱,TASKA,TASKC接收邮箱。
1.想测试是否一个消息出去,
是否第一个就绪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接收到之后就删除这个消息?
但是发现程序一直停留在TASKB中。
不知道为什么?程序如下。有大侠帮忙解惑吗?

void  TaskA (void *pdata)
{
  INT16U *tempvalue;
pdata  = pdata;                            /* nothing  */
for(;;)
{

  tempvalue = OSMboxPend(BroadBox,0,&err);
asm NOP;
OSTimeDly(5);
}
}

void  TaskB (void *pdata)
{
  INT16U *tempvalue,MeasureValue[12];
  INT8U i;

pdata  = pdata;                            /* nothing  */
for(;;)
{
    for(i=0;i<12;i++)
    MeasureValue = i+2;
  OSMboxPostOpt(BroadBox,MeasureValue,OS_POST_OPT_BROADCAST);
asm NOP;
OSTimeDly(10);
}
}

void  TaskC (void *pdata)
{
  INT16U *tempvalue;
pdata  = pdata;                            /* nothing  */
for(;;)
{

  tempvalue = OSMboxPend(BroadBox,0,&err);
asm NOP;
OSTimeDly(100);
}
}

void main(void) {
  INT8U i;
  INT16U j;
  MCU_init();
  EnableInterrupts;
  OSInit();
  BroadBox = OSMboxCreate((void*)0);
  i = OSTaskCreate(TaskA, (void *)0, &TaskAStartStk[TASK_STK_SIZE - 1],4);
i = OSTaskCreate(TaskB, (void *)0, &TaskBStartStk[TASK_STK_SIZE - 1], 5);
i = OSTaskCreate(TaskC, (void *)0, &TaskCStartStk[TASK_STK_SIZE - 1], 6);
OSStart();
}

网友:
我也是ucos2的初学者,我想问你下,干嘛不把任务的优先级从1开始定义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创建邮箱在哪里,邮箱里的参数类型定义木有,*err类型。能接收才怪
实在搞不懂可以来群里找大家帮忙,都比你懂得多,呵呵QQ群号:30210954

网友:
以下是完整的代码,有定义啊。。。没定义的话,编译都通不过啊。 MCU_init()的函数我就没COPY进来了。
谢谢楼上啊。帮忙看看?
1楼的优先级定义可以自己设置啊,不一定要设置1.

OS_STK   TaskAStartStk[TASK_STK_SIZE];
OS_STK   TaskBStartStk[TASK_STK_SIZE];
OS_STK   TaskCStartStk[TASK_STK_SIZE];

INT16U MeasureValue[MEASURECNT];    //包括电压,电流,温度

OS_EVENT *BroadBox;
//OS_EVENT *RS232Sem;
//OS_EVENT *

void  Basic_Init(void);
void  MCU_init(void); /* Devic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declaration */

void  TaskA (void *pdata)
{
  INT16U *tempvalue;
    pdata  = pdata;                            /* nothing  */
    for(;;)
    {

      tempvalue = OSMboxPend(BroadBox,0,&err);
        asm NOP;
        OSTimeDly(5);
    }
}

void  TaskB (void *pdata)
{
  INT16U *tempvalue,MeasureValue[12];
  INT8U i;

    pdata  = pdata;                            /* nothing  */
    for(;;)
    {
    for(i=0;i<12;i++)
        MeasureValue = i+2;
      OSMboxPostOpt(BroadBox,MeasureValue,OS_POST_OPT_BROADCAST);
        asm NOP;
        OSTimeDly(10);
    }
}

void  TaskC (void *pdata)
{
  INT16U *tempvalue;
    pdata  = pdata;                            /* nothing  */
    for(;;)
    {

      tempvalue = OSMboxPend(BroadBox,0,&err);
        asm NOP;
        OSTimeDly(100);
    }
}

void main(void) {
  INT8U i;
  INT16U j;
  MCU_init();
    EnableInterrupts;
  OSInit();
  BroadBox = OSMboxCreate((void*)0);
     i = OSTaskCreate(TaskA, (void *)0, &TaskAStartStk[TASK_STK_SIZE - 1],4);
    i = OSTaskCreate(TaskB, (void *)0, &TaskBStartStk[TASK_STK_SIZE - 1], 5);
    i = OSTaskCreate(TaskC, (void *)0, &TaskCStartStk[TASK_STK_SIZE - 1], 6);
    OSStart();
}

网友:
已经解决,为什么需要修改OS_Sched函数?
void  OS_Sched (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endif
    INT8U      y;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0) && (OSLockNesting == 0)) { /* Sched. only if all ISRs done & not locked    */
        y             = OSUnMapTbl[OSRdyGrp];          /* Get pointer to HPT ready to run              */
        OSPrioHighRdy = (INT8U)((y << 3) + OSUnMapTbl[OSRdyTbl[y]]);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Ctx Sw if current task is highest rdy     */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OSCtxSwCtr++;                              /* Increment context switch counte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之前没有这条语句,我后来加入。
            OS_TASK_SW();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

        }
    }
    OS_EXIT_CRITICAL();
}

网友:
嘿嘿   我是初学者 很多的地方不明白的啊  请教大虾们谢谢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