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C51数据转化出错!!!

楼主:
uchar temp = 0;
        int ii;
        uchar tt,tt2;
        uchar a = 0, b = 0, c = 0;
        float f = 123.456;

        ii=653;
        a = f;
        f = f - a;
        f = f * 1000;
        b = (uchar)f;
        _nop_();
        b = (uchar)((uchar)f / 100); //???  b=0xC8=200  ???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见问题了  b不是200 只是编译器在仿真的时候还没有更新b的数据,由此可见 编译器有时候也会出点问题的,大家要注意啊!

void main()
{
        uchar temp = 0;
        int ii;
        uchar tt,tt2;
        uchar a = 0, b = 0, c = 0;
        float f = 123.456;

        ii=653;
        a = f;
        f = f - a;
        f = f * 1000;
        b = (uchar)f;
        _nop_();
        b = ((uchar)f / 100); //???
        while(1)
        {
                b = b + 1; //当执行到这句时,b马上变为2,执行完这句后b=3,由此可见,编译器在仿真时没有更新b的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