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时出现的问题,数值没有及时更新

楼主:
  1. void main()
    {
    uchar a = 0, b = 0, c = 0;
    float f = 123.456;

    a = f;
    f = f - a;
    f = f * 1000;
    b = (uchar)f;
    _nop_();
    b = ((uchar)f / 100); //???
    while(1)
    {
    a++;
    b++;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截图:

网友:
456>255,高位被舍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456%256=200 对吧?
那除下来应该是2啊

网友:
后面那句被优化掉了,因为你没再用过这个数
你可以在变量声明时加volatile屏蔽掉优化代码

网友:
b=456%256=200 对吧?

b=456%256=200 对吧?
那除下来应该是2啊

网友:
反汇编这句是没有代码对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倒是没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latile   以前没用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