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ucos任务函数:运行到任务函数内部时,sp的值会不会变

楼主:
执行这个函数内部时,sp的值会不会变化?
sp的值会不会,因为给局部变量赋值,或操作局部变量而变化?
void Task1(void *nouse) reentrant
{
   unsigned char Str0[] = "Welcome, uCOS-II is Start !\r\n";
   unsigned char Str1[] = "Task1 is running! LED1=OFF\r\n";
   unsigned char Strv[] = "uCosII_Ver: ";
   unsigned char StrYC[] = "Task1 is running! LED1=ON\r\n";
        nouse = nouse;

   SendStr(Str0, strlen(Str0));
   DecTochar(OSVersion(), strbuf);
   SendStr(Strv, strlen(Strv));
   SendStr(strbuf, strlen(strbuf));
   for(;;)
   {
                  LED1 = 0;
                  SendStr(Str1, strlen(Str1));
                  OSTimeDlyHMSM(0, 0, 1, 0);

                  LED1 = 1;
                  SendStr(StrYC, strlen(StrYC));
                  OSTimeDlyHMSM(0, 0, 1, 0);
  }
}

网友:
sp会因为4个char数组指针变量预留空间而压16个字节(具体多少要根据编译器而定).赋值操作是不会改变sp指针的.除非有函数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