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c

楼主:
各位高手,如果要用将89里面的c转成m3的LM3S811怎么办?

网友:
89是89C51吗?C语言本身大体上是互相兼容的,只剩寄存器配置等方面需要重新书写。
ARM-M3内核和51内核有很大的区别,外设则完全不同。

网友:
其实我用到的不多,也正如你说的要寄存器的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把用到的寄存器看看 然后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