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zigbee该怎么样入门呀?

楼主:
 毕业设计做基于zigbee的太阳能照明系统,但是现在完全不知道zigbee怎么入门    什么cc2430、协议、网络呀一头雾水
请教各位大大zigbee入门步骤(最好列一个顺序表如步骤一:……步骤二:……),本人只懂得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

网友:
学会用谷歌,然后就很容易了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其实zigbee在你这个系统应该用处只有控制效果。所以你整个系统应该主要分成两部份:
1.太阳能供电系统, 这个毕设来讲, 就搞个小的太阳能板+可充电电池作为供电系统。
2。 Zigbee控制系统,就是一个控制来控制照明系统(完整的毕设我想:一个开关, 两个LED就足够了)

像这种Zigbee有很多APP sample, 随便学学问题不大,学过单片机C, 其实zigbee无外乎也是这样, 只是加了RF功能和一些特定的APP固定接口。

anyway, good luck for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