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DSP具体型号

楼主:
求介绍DSP具体型号

我的需求如下:

1.主频50M+;

2.ADC通道数8+,精度8-12位(最好可调,像MSP430),内阻希望尽量高点,因为我是要用分压法测电阻的,被测电阻阻值为100M--10K;

  速度希望能有4Msps+;

3.I/O口数量50+个;

4.通讯端口有 I2C,UART;

其他RAM、flash之类的一般就行。

望各位熟悉的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需求应该很大众的吧??

网友:
用C2000吧,现在C2000算是MCU了。

用下面的工具检索一下,看看哪款更符合你的要求。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product_search.page

网友:
回复 网友A:

C2000貌似是最低档了吧 不过还是用的蛮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看看;
主要是那个ADC内阻要求,这点好像很麻烦。毕竟对已IC来说,10M就基本是绝缘了,可偏偏我得测100M的电阻,头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档高档我都杀的,只要是满足我的需求,其他都次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好想记得有一个中文网站提供相似的查询工作,好像是力原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力源?

网友:
一般的即使有内置BUFFER的ADC的内阻可能也没有这么高。

楼主是否考虑使用外部的放大器(虽然会增加一些成本),比如OPA2350,IMPEDANCE为10的13次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  看来是高手啊  多向您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考虑过的,可我每秒得测64*32*60个电阻,直接摊的话,成本。当然更重要的是运放的操作时间。我的电阻变化率可能只有0.1%,运放深度越大,担心响应时间跟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主要用的是ADC,DMA,以及一些通讯模块,其他的很多我不用,可以关掉不让它们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不需要担心,在增益为1的时候,OPA2350的Slew Rate为22V/u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现在手头有的是OPA2365,应该也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