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的端口驱动

楼主:
430单片机的端口设置为输出,3.3V供电,流过此端口的电流有多大,有人测过没?也就是430的驱动能力有多大?

网友:
这个当然要查数据手册了,上面写的很清楚,不同的器件输出的电流大小是不同的

网友:
刚才自己测了测,电流太小了,手头工具有限,没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不妨具体说明点,或者把数据手册关于参数的那部分传上来。

网友:
543xA,3V供电

543xA,3V供电

MSP430G2x53,3V供电

MSP430G2x5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