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关于放大电路的Q点

楼主:
请看图片,我问的问题跟差分放大没什么关系了,我是看到这里才想到了这个问题。
主要问题是关于戴维南定理等效出来的Vcc’和Rc’。
1.红色箭头是我标注的电流方向。如果等效电阻是Rc和RL并联的话,那么电流只能这么流吧,可是这样不合理啊,RL上的电流应该反过来才对啊。
2.我认为,Rc和RL已经构成了电压钳位作用,红色圈起来的电压就是这么求得的。可它已经是Vce了啊,等效电阻怎么参与进来呢?而且RL上的电流从这个角度看也应该反过来才对。
3.问题是如果按照我上面的理解,那么RL上的电压电流都不会变了,还怎么放大?
4.如果RL上的电流我标注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我就无法理解了,怎么来解释呢?
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吶

网友:
1.请看中间那个图,静态等效电路中,如果RL上面的电流也是向下,那么静态等效电阻Rc’怎么会等于RC//RL呢?
2.电压既然已经钳位住了,怎么会变?虽然射极没有接地,可RL接地,也就是说 从VCC到RC到RL到地 这个回路已经确定了啊,那一点的电位既是RL的电位,也是UCQ(我前面说VCE说错了,应该是UCQ),应该是不会变的了啊。这样那个UCQ的式子就无法理解。
3.最后那个图,动态等效电路中看起来比较明显,RL上的电流方向只有标注的那样,才会有Rc’=RC//RL。
4.或者不看这个图,就说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中,没有Re,射极接地,从三极管内特性来分析,无论怎样,受控源是靠电源供给的,那么RL上的电流和IC,都是由电源经RC而来才对。

网友:
可实际显然不是这样,我的理解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曾经也这个电路上遇到一些问题,也在这个论坛上请教过关于这个电路的问题。我把我的理解说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1.最右边的是交流等效电路标的电流方向是对的,最左边的直流电路的电流方向是错的,RL的电流也应该是由上而下。交流和直流的电路不一样,流向也不一样。交流和直流通路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
2.RC和RL不是电压钳位作用。如果是钳位作用,输出不就永远不变了吗。电阻RC的直流电流=IC(T1管的集电极直流电流)+IO(负载RL直流电流),IC不能忽略,所以不可能起分压钳位作用。所以红色圈里的电压也不是这么得来的。他是通过戴维宁定理来得出的直流的等效电源和电阻,这个电阻也是交流的输出电阻。
3.书中旁边的解释和等式都是正确的。
这只是我的一点看书心得,其实权威的解释,还得请像仙猫老师、chunyang老师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来盖棺定论的,不过他们也比较忙,可能有时候会没时间来解释。因为我看到有好多次他们都是凌晨一点来回一些楼主的问题的(包括我在内),他们太忙。

网友:
你若是 T1,则 Vcc 的阻抗就是 Rc1∥RL,不管你有否 以电容连接,
以双电源供电,如果 T1 集极电位低于中点电位,负载这样流就很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先看一看再说。

网友:
谢谢各位,我还以为没人理。我刚回来,先看一下再回

网友:
谢谢1984,看了你的解释,发现如果单从戴维南定理来看的话,就是中间那个图,那个式子可以理解。可这样的话恰恰证明我所标注的方向是对的啊。不过,转到第一个图上看仍然觉得费解。
那就我再总结一下问题:
1.其实就是 带负载直接耦合的情况下的直流通路 的问题,那个RL上的电流方向该怎么解释?
2.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 RL上电流方向一样吗?
3.1984所说的电压钳位问题,我觉得虽然有IC,但RC和RL那个支路是不会变的,仍然构成钳位作用。而在动态情况下,只有IC变化,却不能影响这个支路,那么输出RL两端电压还怎么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虽如此,可该怎么从特性方面理解它的工作过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戴维南定理论之,楼主和8楼图中那 RL 的电流就是整个 Ic1,
如果 RLRc,则 IRc增加 Ic1 之半,而 IRL 就少了半个 Ic1。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理解(待大师勘误):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RL的电流方向不一样,好吧,这样说你可能会更好理解。如果无交流输入(即同相端和反相端都接地),那么电流按你第一张图标注的则T1集电极小于零,所以肯定不在放大区,这时当有正半周的交流输入,那他更不可能在放大区,不在放大区,怎么起到电流或电压放大,首先就失真了。因此方向标错可能就是你无法理解的原因。
而你说的那个式子正证明你标对的说法也是错的,那个式子是针对第二张图的,而不是第一张图,况且这个式子就物理意义上来解释也无法证明你标的方向就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式子从第二张图看当然可以理解,不过,第二张图就是第一张图的等效电路啊,再看第一张图就理解不了了

网友:
基极都接地(电源中点),射极接负电源,那就变成共基极组态的共模制式了。